[求助] LVS能过但PEX的mim会报错

楼主(2022-10-08):
想请问各位大佬:
如图,LVS的时候没有报这个错误,但是PEX的时候不认我的mim2电容了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option   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   不一样吧

哪里的option?是PEX和LVS的option还是别的地方的option?我没动过option呀

网友B:
名字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字都不一样

我加进去的都是mim2,只是他识别成了mim

网友C:
lvs和pex是同一个rule还是分开的?同一个的话不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和pex是同一个rule还是分开的?同一个的话不应该

rule.R和rule.C 还有rule.L嘛,那个好像是我自己加的,因为原来的PDK的PEX就是空文件夹

网友C:
引用 楼主:
rule.R和rule.C 还有rule.L嘛,那个好像是我自己加的,因为原来的PDK的PEX就是空文件夹
...

这几个电阻电容电感的寄生参数文件,我是问你做lvs和pex是用的同一个rul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电阻电容电感的寄生参数文件,我是问你做lvs和pex是用的同一个rule吗?
...

这个要怎么确定?我是有的PDK只有LVS文件却没有PEX用的xRC文件,所以可能不是同一个版本的,有的是smic18_***_0的,有的是smic18_***_2有的是smic18_***_3的,这些区别应该不大吧?

网友D:
device type 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vice type 不一样

是不是就是PDK的文件名上的MIM1fF和MIM2fF的不同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PDK的文件名上的MIM1fF和MIM2fF的不同决定的

rule file typeMIM
CDL filetype MIM2
需要与RD确认 rule fileCDL file哪个才是正确的
或是版图用错devic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ule file 的type是MIMCDL file的type 是MIM2 需要与RD确认 rule file与CDL file哪个才是正确的或是版图 ...

版图用错怎么过的lvs?
我觉得是rule的事情,要不设置问题,要不lvs和pex的rule对器件定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rule file 的type是MIMCDL file的type 是MIM2 需要与RD确认 rule file与CDL file哪个才是正确的或是版图 ...

rule file typeMIM
CDL filetype MIM2

需要与RD确认 rule fileCDL file哪个才是正确的
或是版图用错device

emmm...有几个专业术语不太懂,CDL是什么文件?RD是什么工程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用错怎么过的lvs?
我觉得是rule的事情,要不设置问题,要不lvs和pex的rule对器件定义不同
...

是不是只要能跑后仿就行了?因为我的PDK里面的文件缺失或者LVS的版本不对,我好几种版本的规则混着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能跑后仿就行了?因为我的PDK里面的文件缺失或者LVS的版本不对,我好几种版本的规则混着跑了
...

CDL: Circuit Description Language is a kindof netlist

网友D:
RD是前端的设计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RD是前端的设计工程师

好的,谢谢!那CDL是不是一般都是spice语言编写的

网友D:
相似, 有些地方有差异

网友D:
CDL:电路描述语言是一种网表,一种电子电路的描述。[1] 它通常是从电路原理图自动生成的。 它用于电子电路仿真和布局与原理图 (LVS) 检查。 它类似于 SPICE 网表,但有一些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似, 有些地方有差异

噢噢噢,好的 谢谢大佬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L:电路描述语言是一种网表,一种电子电路的描述。[1] 它通常是从电路原理图自动生成的。 它用于电子电路 ...

大佬的这个内容从哪个文献中可以找到

网友D:
找一下软件的文檔都有介绍,有哪些文献介绍我就不太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下软件的文檔都有介绍,有哪些文献介绍我就不太知道了

好的,谢谢!

网友E:
dongbu工艺?忘了在Customization添加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dongbu工艺?忘了在Customization添加文件?

蛤?什么是dongbu工艺?还有customization是什么?要加什么文件?有点不明白 望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蛤?什么是dongbu工艺?还有customization是什么?要加什么文件?有点不明白 望大佬指点! ...

还没有解决么

网友F:
如果LVS过了,那就找对应这份LVS(对应metal option的pex文件),其次一般抽MIM你要去看下你是否同时添加了hcell和xcell。最后请前端电路设计与版图共同确认一下器件使用类型与情况

楼主:
有点不理解几个专业术语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LVS过了,那就找对应这份LVS(对应metal option的pex文件),其次一般抽MIM你要去看下你是否同时添加了 ...

怎么看MIM是否同时抽取了Hcell和Xcell,这两个分别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G:
防止你重复提取,应该是流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防止你重复提取,应该是流程不对

意思是XCELL和Hcell都提取了一次我的MIM电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