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带有振荡器的电路如何仿过温点

楼主(2022-10-08):
振荡器要求tran仿真,而温度扫描要求dc仿真,如何在后仿中仿带有振荡电路的过温点

网友A:
tran 仿真可以做温度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 仿真可以做温度扫描

大佬如何实现?

网友B:
看你cadence版本了,不是很老的话,TRAN界面最下方 可设置仿真过程中要改变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cadence版本了,不是很老的话,TRAN界面最下方 可设置仿真过程中要改变的参数。 ...

是指dynamic parameter选项么?我试试

网友:
ADEXL下可以对温度扫描做多个tran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