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kt烧针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22-10-08):
大佬求解答,sockt烧针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有高压大电流,以前烧过一次,,直接烧废了,维修都没办法维修了,,维修6000块钱,,买新的4000

楼主:
老化座 电压电流都正常呀,烧两次了。

网友(2023-01-05):
有可能是短路

网友(2023-06-06):
这是电流源测试的吧,电流源可以加保护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