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呀

楼主(2022-10-08):
(图片)

网友A:
避免完全同时的打开, 避免过大的电流。 对动态功耗降低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完全同时的打开, 避免过大的电流。 对动态功耗降低有好处。

那这样不会导致响应速度变慢吗?还有就是动态功耗怎么降低了?感觉对于负载来说充放电的量没变化,功耗没降低诶QAQ

网友:
速度肯定要变慢。 不是每个设计都把速度考虑放到最重要位置。 传统的对管, 上下都半开半关时, 整个通路就会有比较大的电流。 只发生转变的瞬间, 所以是动态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