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10-09):
仿的是LDO固定频率点的PSR,用的是smic 110nm工艺,结果如下图,53db没有一个,到51db和50db又有了,仿1000次也是这样,求问这个结果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可以 单跑 那个点,然后检查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单跑 那个点,然后检查工作点。

请问单跑是怎么跑呢,我只知道没有53db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