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201806的版本,跑脚本在read_verilog_outline时报错

楼主(2022-10-09):
icc2_shell可以正常启动,但是在执行read_verilog_outline时报错,报错信息:
Error: Following set of licenses does not exist on server: ICCompilerII-4 ICCompilerII-8. Combination of 'ICCompilerII + ICCompilerII-4' or 'ICCompilerII-8 + ICCompilerII-NX' keys must exist. (SEC-72)
Erroricense checkout unsuccessful. Command 'read_verilog_outline' cannot run.
查了下license.dat,发现只有ICCompilerII-NX这个,没有看到ICCompilerII-8和ICCompilerII-4。
请教下各位大佬,这个是不是license不全造成的?

网友A(2023-03-2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A:
换个license解决了我用的这个srcIC compiler II (ICC2) 可用的license src - 后端资料区 - EETOP 创芯网 ...

您好,这个license怎么更换,我在虚拟机上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license解决了我用的这个srcIC compiler II (ICC2) 可用的license src - 后端资料区 - EETOP 创芯网 ...

哥们,我用这个替换怎么不管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用这个替换怎么不管用呢?

你需要用这个src来生成一个license进行替换,不是说直接用这个东西替换licen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用这个src来生成一个license进行替换,不是说直接用这个东西替换license
...

我试了,这个不管用,我找了一个目前比较全的.src文件放最新的帖子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这个不管用,我找了一个目前比较全的.src文件放最新的帖子里了
...

OKOK

网友(2024-10-05):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license解决了我用的这个srcIC compiler II (ICC2) 可用的license src - 后端资料区 - EETOP 创芯网 ...

你好,这个更换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呀,能不能出个教程教教呀,救救牛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更换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呀,能不能出个教程教教呀,救救牛马吧!
...

我的那个意思是替换掉生成license时所用的.src文件,我的.src文件是在生成工具的目录下的,这要看你用什么方式生成的licens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