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cadence中虚拟库里的nmos与pmos有噪声模型吗?

楼主(2022-10-09):
求问cadence中虚拟库里的nmos与pmos有噪声模型吗?我将cadence中虚拟库里的nmos/pmos添加了我们所用工艺器件的spice模型,我现在想为我们的模型添加噪声仿真,不知道这个nmos/pmos,有没有噪声模型(如果有,是不是我只要在spice模型中添加使用这个噪声的参数就可以进行噪声仿真)?如果没有,我能怎么操作为这个模型添加噪声模型,才能用cadence中的仿噪声的方法进行噪声仿真。

使用的虚拟库里的器件

使用的虚拟库里的器件

为器件添加的spice模型

为器件添加的spice模型

楼主:
求大佬指导

网友:
这个需要看spice model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噪声参数,可以咨询spice model文件的供应商.
看到 level 62 model 好像不支持noise参数.

楼主:
对的,所以我们想找个办法去仿噪声?不太清楚如果自己搞噪声模型,应该怎么修改模型?这个是不是不能仅仅修改LEVEL62模型,需要动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