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设计时钟树综合

楼主(2022-10-09):
大神们,可以帮我看看我加了门控时钟和扫描链后的时钟树综合后这个图有啥毛病吗,想写在论文里

楼主:
是执行ccopt_design -cts命令之后了,应该是相当于post ct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执行ccopt_design -cts命令之后了,应该是相当于post cts了

这也没有做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有做平呀

没加门控时钟时候是这样的,加了门控时钟又重新跑了DC和DFT然后CTS就成这样了,那这样不平的是不对的吗,我问了实习单位的后端工程师他们也不确定,

网友:
图没有问题,CST本来就不一定要做平。ccopt本来就会借用useful skew来修timing

网友B:
请问这个飞线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飞线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逻辑连接关系https://t.zsxq.com/07bufEyFE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