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序的问题

楼主(2022-10-09):
请大佬们帮忙头脑风暴一下
我在icc2里做timing analysis,出了一份report是这样的
然后在pt里做timing analysis 的时候先做的max_timing,也有一份报告:
可以看到,两份报告相差甚远。我找了几条相同的path,icc2里违例的slack总是会比pt里少1左右,并且相同path在icc2里和pt里经过的logic cells有部分的不一致。
还请大佬们帮忙解惑出现这样状况的原因。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呀,pr 工具的 timing算的不准而且算的比较悲观,有出入是正常的。

网友B:
对比一下sdc是否一致,看timing derate是否一致,对比一下环境变量设置的是否一致。

网友C:
如果确定是同一份数据,不一致的路径你可以-trach_through多找几个点看看,另外把transition和cap都报报看,还有uncertainty啥的差距,crpr也对比下,还有noise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是同一份数据,不一致的路径你可以-trach_through多找几个点看看,另外把transition和cap都报报看 ...

谢谢老哥耐心。我在icc2里读的sdc是dc综合出来的,pt里读的sdc是icc2完成后吐出的sdc。请问这个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呀,pr 工具的 timing算的不准而且算的比较悲观,有出入是正常的。 ...

谢谢老哥解答。因为我是刚开始学吸icc2和pt,不知道这么大的出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我应当以哪一份timing report为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sdc是否一致,看timing derate是否一致,对比一下环境变量设置的是否一致。 ...

谢谢老哥解答。我刚才看了一下dc综合出来的sdc,没有找到timing derate,icc2吐出的sdc也未找到timing derate,请问这个是否正常?

网友:
先去和前端沟通下,你这viol的WNS和TNS都太大了,是不是SDC漏掉了什么约束,false path这些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