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os 提取pin 顺序问题

楼主(2022-10-09):
出cdl时,mos的pin 顺序不对,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DGSB
你可能需要check save以下sch或者重新generate一下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SB
你可能需要check save以下sch或者重新generate一下symbol

check save了,主要是foudary提供的mos devece有问题,看了cdf和mos symbol都没有问题。

网友B:
cdl网表pin顺序是按照字母数字排序的,所以对于你的mos管来说出来的网表是按照 b d g s来排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l网表pin顺序是按照字母数字排序的,所以对于你的mos管来说出来的网表是按照 b d g s来排序的. ...

如果这样,岂不是做LVS或者hspice仿真时,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l网表pin顺序是按照字母数字排序的,所以对于你的mos管来说出来的网表是按照 b d g s来排序的. ...

请问如果这样,LVS和hspice仿真时,都会有问题

网友:
LVS应该没问题,hspice仿真会有问题.
当然cdl网表本来就不是做来用于跑hspice仿真的,hspice仿真正路是在ADE里出hspice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