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理解悬浮电流镜小信号电阻为0

楼主(2022-10-09):
最近在做一个folded cascode amp with class AB output stage,一个pmos和一个nmos并联组成的悬浮电流镜,如何理解他的小信号电阻为0,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分析可知,悬浮电流镜上下电压差始终是一个定值,去掉这个DC偏置的固定电压偏差,上下是一个“等势体”,没有压差就没有电流,电压相等就和短路一样,短路意味着电阻为0。

楼主:
能不能详细讲讲上下两个压差怎么得出来是一个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可知,悬浮电流镜上下电压差始终是一个定值,去掉这个DC偏置的固定电压偏差,上下是一个“等势体”,没 ...

能不能详细讲讲为啥压差是个定值。另外做电路的时候是不是要保证M9b和M8b的gm一样。

网友:
原理上你可以自己推导的,理论上是gm一样才能使得上下的电压变化一致

网友:
根据这篇文章看, 小信号电阻大概为1/gm.
K.-J. De Langen and J. H. Huijsing, ‘Compact low-voltage power-efficient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 for VLSI’,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3, no. 10, pp. 1482–1496, 1998, doi: 10.1109/4.720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