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零点怎么直观的理解的

楼主(2022-10-09):
这个零点怎么通过第六章的方法推导出来啊。还有这种补偿方式 输出结点到X点能传导电流,反方向不能,为什么零点会移到高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说用相同的方法可以推导出来,我就是没看明白,所有很疑惑

正好最近复习,从6.15中可以得到,输出对地短路,流过输出的电流为0,则10.35图中,如果输出电流为0 ,则说明vx=0,即x为交流地,那么可以得到1/gm2+1/sCc=0,这样可以理解吗? 另反方向不传电流就能使得零点到高频,不太理解

网友A:
新人回答,刚刚也是在群里查了一些,这里的零点可以直接看成是电阻电容的串联即Cc和1/gm2,这样就可以得到左半平面零点,至于反方向那个不是很明白,是不是意思前馈通路断开(Cc很小,零点高频),但是反馈存在(这里??),坐等大神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刚刚也是在群里查了一些,这里的零点可以直接看成是电阻电容的串联即Cc和1/gm2,这样就可以得到 ...

电阻和某个频率下C的阻抗为0 为什么就得到这里的零点了  我没理解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和某个频率下C的阻抗为0 为什么就得到这里的零点了  我没理解这个

新人回答,电路中结点 有对地的 RC并联就是极点,那么有RC串联就是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电路中结点 有对地的 RC并联就是极点,那么有RC串联就是零点

那CS放大的零点怎么解释

网友A:
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CS是在输入输出通路上的,上面你假设输出为0是找不到输入经过Cc到输出的路径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394505-3-1.html
这个帖子里有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CS是在输入输出通路上的,上面你假设输出为0是找不到输入经过Cc到输出的路径的
https: ...

书上说用相同的方法可以推导出来,我就是没看明白,所有很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最近复习,从6.15中可以得到,输出对地短路,流过输出的电流为0,则10.35图中,如果输出电流为0 ,则 ...

那个不能流电流,零点就在高频 我也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