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提参后仿真

楼主(2022-10-09):
大佬们,请教一下。我自己搭了个电流模的DCDC,整体提参R+C+CC后,calibre大概300M,跑tran最低精度也很慢,而且看波形会把virtuoso整个卡掉,看不了结果,如若扫工艺角和温度将花掉大量时间,不知道你们都是怎样后仿的呢?需要把环路中不太重要的模块换成原理图进行后仿吗,如果是这样,可以举例哪些模块可以省略呢??非常感谢,期待回复

网友A:
仿真器可以用APS或者Spectre X多线程来跑,可以打开rc reduction选项. 另外只保存需要看的点的波形,不要保存所有信号.

网友:
能跑完的话就跑吧,看波形就如楼上所说不要把所有节点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可以用APS或者Spectre X多线程来跑,可以打开rc reduction选项. 另外只保存需要看的点的波形,不要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