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里的运放为啥不用构成负反馈回路呢?

楼主(2022-10-09):
如题,假如有正反馈,不就震荡了吗?
谢谢师兄们,小白一个

网友:
有正反馈也有负反馈,所以需要保证负反馈要比正反馈强,以此保证整体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
个人理解:X处可以看成基准电压源,因为ic变化对vbe影响较小,可以忽略。Y点因为有R3的存在,反馈的电流会在R3上形成压降,反馈作用明显。

网友:
这种接法的负反馈环路增益要大于正反馈环路增益的,所以整体还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