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有源混频器的疑问,

楼主(2022-10-09):
最近仿真有源混频器,有些疑问请请教大佬们, 下图1中M1和M4管子在静态和动态时一直在饱和区,提供RF频率的跨导电流,然后M2-M3-M5-M6轮流导通,控制电流在负载上产生电压,理想情况下M2管子在LO大信号下导通时,M3会立即关断,开关管同时导通会降低变频增益,同时提高噪声。但是最近看一位前辈做的电路,RF端口没有偏置,直接加RF信号,同时负载直接用LC并联谐振,那这个MIX是无源的吗?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用LC作负载的有源吉尔伯特混频器。无源不应该有VDD,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可能RF信号本身就有偏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用LC作负载的有源吉尔伯特混频器。无源不应该有VDD,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可能RF信号本身就 ...

RF端口确实没有偏置,RF信号是本振2分频的输出,所以也是个方波信号,那跨导管不就是轮流导通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RF端口确实没有偏置,RF信号是本振2分频的输出,所以也是个方波信号,那跨导管不就是轮流导通了嘛 ...

RF和本振信号LO都是方波吗?

网友A:
我的无源混频器是这样的,PF信号从源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无源混频器是这样的,PF信号从源端输入

RF,LO都是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RF,LO都是方波,

那就不明白了,我也就毕设做过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