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通过脚本去器件的环

楼主(2022-10-09):
我通过dbOpenCellViewType()获得版图中的器件,能够更改器件的W、 L等,通过 inst~>L。但是不知道设置环那个参数是什么名字,或者怎么通过代码去访问这个去环操作,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你选中单元时,q编辑属性一般最底下有个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的框,在那边✓一下就可以看到你需要的参数名字了,或者在ciw窗口里的tools~>cdf~>edit,然后找到你的pdk库和单元同样可以看到需要的参数名字,两种方法都可以。

楼主:
谢谢大佬,看到了

网友B(2022-11-29):
引用 网友A:
你选中单元时,q编辑属性一般最底下有个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的框,在那边✓一下就可以看到你需要的 ...

大佬第一种是电路里边吗?版图里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看到了

你都是怎么自动去iso环的?

楼主:
东哥,加班快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是怎么自动去iso环的?

skill语言写个脚本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第一种是电路里边吗?版图里没有啊

不是每家pdk都有这个东西的,有的是没有的。

网友(2023-03-04):
引用 楼主:
skill语言写个脚本去的

可以分享一下脚本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