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论坛的前辈们、大佬们请教一下困扰我好久的问题!!

楼主(2022-10-09):
小弟在做CTS时,发现了大量的warning。其中数量最高的几个warning我抽出来了。

之后我想的布局placement肯定出现了问题,于是我回到了placement步骤。首先是我进行了place_opt_design命令,发现并没有多少的警告。但是当我加了一条-incremental时却出现了跟CTS类似的warnings。
于是便想着是不是有congestion,结果发现也没有。目前陷入了僵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论坛上面的大佬们可以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这个warn可以忽略,是FP中有place blockage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warn可以忽略,是FP中有place blockage引起的。

不过我在FP没有设置placement blockage啊

网友:
check_library -cell xx -place
检查下有drc问题的cell

或者你手动摆一个这样的cell然后检查下drc,可能是cell本身和pg有冲突摆不进来导致的

或者检查下这个cell的power 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