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输出达不到1.2V

楼主(2022-10-09):
师兄们,我吐了呀,所有管子都饱和了,运放增益也是够的。但是输出就是达不到1.2V,什么原因呢?
谢谢了,谢谢了,祝你们年入千万!

网友:
输出是否为零温度系数呢?

网友:
现在你的电压大部分由Vbe提供,找一找为什么没有VT*ln n分量呢

网友:
你这个电阻太小了呀,VT*lnN=R*I,按你这个电阻来算,电流要到1mA,你给的偏置才多少?目测把电阻增大1000倍就差不多了。

网友A:
你OP自身的offset太大了
另外增益估计也严重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OP自身的offset太大了
另外增益估计也严重不足

应该不是增益和offset问题,二级运放都饱和增益不小,而且他没跑蒙特卡洛,系统offset不会多大的。
另外,他这个电路居然一点补偿措施都没有,有点离谱。

网友:
你这个电路太粗糙了吧!Vbg的温度系数应该是两个电阻比值来调节的,输出电压也是Vbe3+R5/R3*lnN*Vt;三极管之路电流最好是单独一路吧

网友:
输出P管电流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