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新的基准电路

楼主(2022-10-09):
老师给我画了一种新的基准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他说这种电路受PVT的变化都很小。
我觉得这个电路不就是电阻+二极管的偏置电路吗?而且肯定会受到电源电压的影响,我的电源是从1.05-1.35
我想把其中的PMOS去掉,他说不能去掉,PMOS在这是有补偿作用的。我实在是想不通了,有没有大佬能给个解释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Nmos满足平方律公式,对于pmos满足平方律公式;两个mos电流Id相等;Nmos 的Vg等于 pms的Vs。(pmos 的v ...

楼主:
附图是原理图和仿真结果,可以看出这个结构可以一定程度上补偿温度偏差,但是不能补偿电压偏差

网友:
第一次见也是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峰值电流电路,对你应该会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峰值电流电路,对你应该会有启发。

老哥,我搜了关键字没有啥结果呀,能不能发一下链接或者文档呢,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理解了吗,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C:
主要是形成负反馈功能来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形成负反馈功能来稳压

能不能更详细介绍一下怎么构成负反馈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形成负反馈功能来稳压

随着温度的升高,N和P的VGS均减小,PMOS怎么起到一个负反馈作用的呢?(输出是NMOS的VGS)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搜了关键字没有啥结果呀,能不能发一下链接或者文档呢,感激不尽 ...

百度峰值电流源

网友A:
对于Nmos满足平方律公式,对于pmos满足平方律公式;两个mos电流Id相等;Nmos 的Vg等于 pms的Vs。(pmos 的vg为0;nmos的vs为0)一个等式只包含一个未知数,方程求解可得Nmos的Vg(也就是pmos的Vs);I_pmos=1/2 u_p c_ox  w_p/l_p  (V_gsp-V_thp )^2
I_nmos=1/2 u_n c_ox  w_n/l_n  〖(V_gsn-V_thn)〗^2
带入〖V_gn=V〗_sp和〖V_sn=V〗_gp=0可得〖V_gn=V〗_sp=(V_thn-V_thp∙√((1/2 u_p c_ox  w_p/l_p )/(1/2 u_n c_ox  w_n/l_n )))/(1-√((1/2 u_p c_ox  w_p/l_p )/(1/2 u_n c_ox  w_n/l_n )))

网友D:
这个一定是N管线性区,P管饱和区,输出电压是随温度的抛物线吗?仿真好像都是正温度系数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定是N管线性区,P管饱和区,输出电压是随温度的抛物线吗?仿真好像都是正温度系数的电压呢 ...

一般来说VGS是负温度特性

楼主:
哇哦,老哥牛的,这样子看可以抵消一部分阈值电压的温度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VGS是负温度特性

我的意思是,这个电路的输出是正温度系数电压

楼主:
等我去仿一下之后再总结一下

网友: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MOS Peaking Current Sources.pdf

网友:
你老师就没给你参考文献?

网友E:
感觉不实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实用啊

看你的对variation的需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分享一下呀

我置顶了原理图和仿真结果,还有最佳答案就是原理推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