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遇到了个问题,求高手为我解答一下

楼主(2022-10-09):
想实现inPort()函数将指定文件的内容输出到指定变量,我自己探索卡住了,代码如下:
他只读了一行 ,我试了加FOR  循环  也没有用想请大神给我指点一下

楼主:
我最终是想实现将每一行都读出来,并且生成一个LIST

网友A:
写个table在文件不是更加方便吗

网友B:
return()函数直接停止执行prog()内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table在文件不是更加方便吗

谢谢 回答,但是 TABLE 怎么做呢? 能不能给我截个图 让我看看 我想要的形式是  LOGIC_IO ANALOG_IO(第一行)                                                                                                    LOGIC_IP ANALOG_IP(第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turn()函数直接停止执行prog()内程序

但是不用return() 的函数就没有返回值,请指点一下这个脚本该怎么改

网友C:
这里不能用return函数啦,renturn函数终止了while 循环,直接返回了。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一个 list, list里面每一个元素都被读进来的nextLine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用return() 的函数就没有返回值,请指点一下这个脚本该怎么改

改成这样就可以读到一个list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这样就可以读到一个list里面

谢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能用return函数啦,renturn函数终止了while 循环,直接返回了。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一个  ...

谢谢 成功了 用append1()就可以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