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三个电流镜怎么做匹配

楼主(2022-10-10):
(图片)

网友A:
问电路设计者,他不回答就
n79n78n78n77n78n78n79

网友B:
N78放中間,加DUMMY變偶數

网友:
摆在一起做在同一个肼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电路设计者,他不回答就
n79n78n78n77n78n78n79

前面我看错了,电流源是n7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把77跟78看反了把,  78是m=1的,  77是m=4的。
所以应该是  79,77,77,78,77,77,79才对。以电流 ...

为什么把78放中间,是有啥要求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把78放中间,是有啥要求吗?

因为你看它电路图,78的Drain接的是输入的电流Ibias,所以78就是电流源,77跟79是复制78的电流,所以这个结构叫电流镜,就是77跟79去镜像78的电流,所以77跟79的W以及L都是FOLLOW78的大小,用M=x来调节所需要的电流, M=2就是两倍,M=4就是4倍,
更新:谢谢后面的老哥提醒,电流源是n79,电流源的一般特征是D端与G端短接。 所以应该n79放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看它电路图,78的Drain接的是输入的电流Ibias,所以78就是电流源,77跟79是复制78的电流,所以这个 ...

79是电流源

网友:
我也觉得79是电流源

楼主:
所以电流源不是得放中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看它电路图,78的Drain接的是输入的电流Ibias,所以78就是电流源,77跟79是复制78的电流,所以这个 ...

亲,79是电流源,不应该放中间給其他的提供电源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亲,79是电流源,不应该放中间給其他的提供电源吗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是怎么看出79是电流源的嘛,谢谢大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N78放中間,加DUMMY變偶數

不应该是电流源放中间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是怎么看出79是电流源的嘛,谢谢大佬。

电流源的一般特征是D端与G端短接,复制电流源的管子则是G端与上述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源的一般特征是D端与G端短接,复制电流源的管子则是G端与上述短接

谢谢大佬,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是电流源放中间吗?

只要擺放一起,左右Dummy加夠,至少1u,顧好STI  WELL  效應,基本沒問題的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B:
只要擺放一起,左右Dummy加夠,至少1u,顧好STI  WELL  效應,基本沒問題的

和老哥看法一样,就挨着挨着放一起。没必要电流镜放中间,往两边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