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版图相关DRC报错。

楼主(2022-10-10):
画了一个简单的反相器版图,DRC出,出现金属层 M2,M3,M4,M5的报错,用的是tsmc18rf的工艺。

网友A:
单独的一个反相器不用管这个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一个反相器不用管这个错了

网友B:
density是金属密度,在单个标准模块以及大多数底层模块中的denisity是可以先忽略的,待到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完成所有金属的连接后往往会根据密度差去使用dummy金属填补到满足工艺制造要求的密度,以使得工艺生产更加具备均匀性,可制造性,可靠性等等。

网友:
面积问题底层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nsity是金属密度,在单个标准模块以及大多数底层模块中的denisity是可以先忽略的,待到在做顶层设计的时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