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下各位大佬,innovus 里面的relative floorplan用法

楼主(2022-10-10):
各位大佬,请教下, innovus 软件里面的 relative floorplan 界面中的reference edge值0, 1, 2, 3 代表啥意思? object edge 0,1 2,3 代表啥意思, 还有这里面的offset指谁和谁的距离。

网友A:
打开pin editor,可以看到edge的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pin editor,可以看到edge的编号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下pin editor该怎么打开?相关按钮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下pin editor该怎么打开?相关按钮在哪?

edit - pin editor

楼主:
这两天总算搞清楚了,0 1 2 3 分别代表一个矩形的四条边,0表示左边,1表示上边,2表示右边,3表示下边。这个offset表示reference edge和object edge的距离。通常是相同方向的两边的距离。比如reference edge 1 与object edge 1的距离或者reference edge 2 与object edge 2的距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