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 ADC仿真的疑问

楼主(2022-10-10):
最近在总结Sigma-Delta ADC输出结果的时候,有以下俩个问题:1.在相同的仿真条件下仅改变仿真器精度,发现conservative精度比moderate精度的ADC有效位数高2位左右,跑moderate的时候会有以下的warning,想问问这合理吗?
2.发现改变第一级积分器采样电容大小,对调制器信噪比没有影响,按理说热噪声KT/C,不是随着采样电容增大会减小,是因为仿真的时候tran noise没有勾选,导致仿真的时候没有把热噪声包含进去?

网友A:
1 这是肯定的,毕竟SDM一般SNR都在100dB以上,高精度仿真自然出来的精度也就高
2 是的

网友:
同疑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是肯定的,毕竟SDM一般SNR都在100dB以上,高精度仿真自然出来的精度也就高
2 是的 ...

谢谢回答!请问勾上transient noise可以看出不同的采样电容对信噪比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请问勾上transient noise可以看出不同的采样电容对信噪比的影响吗
...

我没试过,据说仿真会相当的慢而且不稳定。

你可以尝试用手算器件噪声,然后加入到你不带器件噪声仿出来的结果的FFT中,来得到总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过,据说仿真会相当的慢而且不稳定。

你可以尝试用手算器件噪声,然后加入到你不带器件噪声仿出来 ...

感谢回答

网友B:
问题2,应该是有其他原因引入的噪声淹没了KT/C噪声,比如采样开关/时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2,应该是有其他原因引入的噪声淹没了KT/C噪声,比如采样开关/时钟/等? ...

我没有勾选transient noise,仿真的时候会包含这些噪声吗?

网友B:
不会,但是电路还存在其他非理想效应,比如时钟馈通,电荷注入,输入信号每一级结果精度是否没有损失?你可以把频谱图贴出来,能看到更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但是电路还存在其他非理想效应,比如时钟馈通,电荷注入,输入信号每一级结果精度是否没有损失?你可 ...

第一个是Simulink理想模型,第二个是电路跑出来的。电路跑出来和理想模型只有一位的差距是不是不太可能。

网友A:
按照你的noise曲线,应该是个2阶的SDM,然后OSR怎么看也不像超过512的,这种情况下,KT/OSR/C的热噪声应该比你的量化噪声,注入噪声,OP带宽以及SR造成的损失等等大多了。
你理想模型与实际电路仿真的差距就是我说的注入噪声,op与量化器的影响等等。但是不包括采样电容和OP的器件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noise曲线,应该是个2阶的SDM,然后OSR怎么看也不像超过512的,这种情况下,KT/OSR/C的热噪声应该 ...

感谢您的回答,不过我这个过采样率是1024的...按照我的理解,我在实际电路中仿真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器件噪声,那OSR的大小对我的热噪声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反馈到我的调制器输出,我在对调制器输出做FFT的时候改变OSR,只是单纯的改变信号带宽,请问我这样理解对吗?关于采样电容的选取,我是参照一篇论文,利用这个公式计算出我所需的大小  ,但是我感觉这个方法不是很准确反映到电路中,请问我在电路仿真的时候有方法能观察电容大小对信噪比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不过我这个过采样率是1024的...按照我的理解,我在实际电路中仿真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器件 ...

是的,没错。
而且如果OSR=1024的话,C确实不用取得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错。
而且如果OSR=1024的话,C确实不用取得很大了...

好吧,谢谢您!我是计算的时候感觉这个公式和OSR相关性太强了,想通过仿真不同的电容值,看看结果如何,但是没勾transient noise看不出效果。

网友C:
你用什么软件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软件在仿真?

spectre仿了导到MATLAB

网友D:
不加或者不考虑noise仿真,PSD基本只能看一看THD和SFDR,噪底取决于量化噪声,仿真器精度高、噪底就低,精度低、噪底就高。1024这么高的OSR再加上高精度仿真,量化噪声基本小于KT/C噪声,PSD的SNDR意义不大,除非量化噪声的等级和KT/C相近或者大于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或者不考虑noise仿真,PSD基本只能看一看THD和SFDR,噪底取决于量化噪声,仿真器精度高、噪底就低,精 ...

请问有方法能估算KT/C噪声大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方法能估算KT/C噪声大小吗

SDtoolbox里有对应模块你可以参考,一般用下式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toolbox里有对应模块你可以参考,一般用下式估算:

谢谢!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不勾选transient noise我没法仿出热噪声的影响,但是我选取一个大的Cs,只要我保证热噪声在量化噪声之下,所以仿真中加上热噪声之后对我的SNR影响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不勾选transient noise我没法仿出热噪声的影响,但是我选取一个大的Cs,只 ...

exactly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toolbox里有对应模块你可以参考,一般用下式估算:

能问一下 这个图片是哪个论文里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Simulink理想模型,第二个是电路跑出来的。电路跑出来和理想模型只有一位的差距是不是不太可能。 ...

不太清楚哪张是第一张,哪张是第二张,很明显,这两幅图的低频部分噪底很一致,说明C/KT是基本一样的(KT/C会影响低频部分的噪底);至于有效位数不一样,可以看到有一张图片上3次谐波明显比较高(这个谐波不是KT/C导致的,应该是我上面提到的其他非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