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高精度带隙基准源电压表达式推导

楼主(2022-10-10):
0000000000000

网友A:
电压C1*T*ln(T)由gm2转换为电流,该电流再除以gm1就变成等效的输入电压,这个等效的输入电压就相当于一个失调电压出现在了VBG的表达式中,所以你推出没有二阶补偿时,该电路的失调电压表达式,再把上述的等效电压替换,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C1*T*ln(T)由gm2转换为电流,该电流再除以gm1就变成等效的输入电压,这个等效的输入电压就相当于一个失 ...

0000000000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大概明白了,还想请问一下这样的话如果再对这个四输入运放做一个失调处理,是不是相应的VTln ...

这个要看你具体处理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具体处理方式了

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一阶带隙的含有运放的失调表达式为Vref=Vbe+(1+R1/R3)(VTlnn-Vos)

失调电压是会影响输出的VBG值的,可以对VBG进行trim来校准失调的影响

网友A:
什么时候给悬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给悬赏呢?

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给悬赏呢?

悬赏收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