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时遇到困难

楼主(2022-10-10):
这是什么原因啊,搞了半天没搞明白

网友A:
output-》save all里面的设置,选psf,不要选psf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save all里面的设置,选psf,不要选psfxl

请问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确定选哪个不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save all里面的设置,选psf,不要选psfxl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就卡在那里,不往下进行了

网友:
simulation设置里面试一试skip dc?

网友:
看上去像是初始时刻的工作点计算不容易收敛,可以试试设置skipdc=sigrampup,其功能如下:
Independent source values start at 0 and ramp up to their initial value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mulation.  Unlike `skipdc=rampup', the waveform production in the time-varying independent source is                      enabled after the rampup phase.  The rampup simulation is from the 'start' parameter. If the `start'                      parameter is not specified, the default `start' time is set to -`rampupratio'*`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