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erspec使用问题

楼主(2022-10-10):
最近在学习PSS,使用Cadence Perspec工具,根据其UG以及例子,发现用PSS生成测试项时一定是C环境的,不能生成只有SV环境的测试项?
我用的是UVM验证环境,想仅仅生成一些基本的UVM测试项或者virtual sequence,有没有大佬知道方法呢?

楼主:
自顶,或者有没有用过perspec的老哥,加个好友?可以有偿咨询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顶,或者有没有用过perspec的老哥,加个好友?可以有偿咨询问题

我也正嘗試學習perspec,可是似乎碰觸到specman sn_root問題,請問可有建議嗎?
$ perspec -version
19.09.007-s (build 096)

$ perspec -home
/opt/cadence/xcelium/v19.09.008/tools.lnx86/perspec

$ perspec compose
Perspec System Verifier 19.09.007-s (build 096)
==================================================
= Perspec: Doing setup
==================================================
sn_root:    ERROR: Cannot find a proper installation for the platform 'lnx86'
sn_root:           Check your installation.
Error: Cannot locate sn_root. Please verify that <sn-root>/bin is in the PATH, or use -sn_root argu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嘗試學習perspec,可是似乎碰觸到specman sn_root問題,請問可有建議嗎? $ perspec -version
19. ...

你是运行它自带例子报错是吗?是不是路径问题,~/.cshrc中我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运行它自带例子报错是吗?是不是路径问题,~/.cshrc中我是这样配置的

PERSEC_HOME 和PERSPEC_PATH 及PATH 這些環境變數我都設定了。然比較設定,知您使用的版本是standalone perspec 22.06,而我用的版本是含在Xcelium 19.09.008 裡的版本。Xcelium 19.09.008 裡含有Perspec, Indago, JasperGold 等工具,但用起來大多有問題,我現可判斷該是設定出問題了。謝謝提供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SEC_HOME 和PERSPEC_PATH 及PATH 這些環境變數我都設定了。然比較設定,知您使用的版本是standalone p ...

请问xcelium里面的perspec怎么设置和使用呢?能否分享一下设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xcelium里面的perspec怎么设置和使用呢?能否分享一下设置,谢谢!

環境變數設定如下:
export PERSPEC_HOME=/opt/cadence/xcelium/v19.09.008/tools/perspec
export PERSPEC_PATH=/opt/cadence/xcelium/v19.09.008/tools/perspec/cdn_pslib:\
/opt/cadence/xcelium/v19.09.008/tools/perspec/methodology/golden_examples/YAMM
export PATH=$PATH:/opt/cadence/xcelium/v19.09.008/tools/perspec/core/bin
但想啟用 perspec 時,顯示如下:

$ perspec compose
Perspec System Verifier 19.09.007-s (build 096)
==================================================
= Perspec: Doing setup
==================================================
sn_root:    ERROR: Cannot find a proper installation for the platform 'lnx86'
sn_root:           Check your installation.
Error: Cannot locate sn_root. Please verify that <sn-root>/bin is in the PATH, or use -sn_root argument

推測 perspec 要啟用 specman sn_roo t時,設定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環境變數設定如下:export PERSPEC_HOME=/opt/cadence/xcelium/v19.09.008/tools/perspec
export PERSPE ...

好吧,我尝试用XCELIUM下的也没配置起来,感觉应该不行,不然的话,安装了XCELIUM就不用安装PERSPEC, INDAGO等其他软件了

网友(2023-12-22):
你好,请问perspec工具的自带例子在哪里啊,没有找到,最近在试用这个,能加个好友吗Q12148183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尝试用XCELIUM下的也没配置起来,感觉应该不行,不然的话,安装了XCELIUM就不用安装PERSPEC, IND ...

楼主找到生成SV代码的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生成SV代码的方法了吗?

没有,现在也不玩这个了。。。

网友(2024-01-24):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也不玩这个了。。。

我最近尝试了一下,应该只能生成C代码,C里面调用的还是SV的function

而且使用Xcelium仿真生成的case时会遇到runtime license的问题,不知道您是否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也不玩这个了。。。

网上相关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2025-01-19):
求一个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