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ICG

楼主(2022-10-10):
  想请教一下,在DC中,如何将综合出ICG的TE端口接到指定的pin上

网友:
1.用identify_clock_gating 这个命令,识别出相应的ICG单元。2.在RTL中连接好。 3. 用dc 内部命令手动连接。

网友:
想连接到什么上?如果是tie 1/0,加tie cell,改coding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