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电路怎么搭建?

楼主(2022-10-10):
virtuoso里面设计好的电路,比如运放,要测试它的各类性能,该怎么搭建测试电路呢,感觉测试每一个参数,都要用到不一样的元件(iprobe、port、各类source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用,有没有系统的说明文件呀?(比如测试某个电路的时候,该怎么搭建,为什么要这样搭建,然后有比较多的实例)感谢大家!

网友:
找何乐年的仿真教程看看

网友A:
可以首先从指标的定义去理解,然后搭建对应的testbench,参考资料首推何乐年那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首先从指标的定义去理解,然后搭建对应的testbench,参考资料首推何乐年那本书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