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模拟集成电路看书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10-10):
“大部分电流,,,,”
电容不是越大提供电流的能力越强吗? 都说Cout最大,为啥主要的电流是Cload提供的
再此感谢指点

网友A:
这里说的是突变电流,对于突变电流来说,把电容当做电阻来理解。电容越大,等效电阻越小,在并联电路中,当然是电阻越小的支路走的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是突变电流,对于突变电流来说,把电容当做电阻来理解。电容越大,等效电阻越小,在并联电路中,当 ...

emm,Cout大,等效电阻小,所以这样子理解主要电流也应该是Cout提供的吧

网友A:
是的,看前后文理解,文中“大部分电流都是从Cload而来”,描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前后文理解,文中“大部分电流都是从Cload而来”,描述错误

好的,非常感谢宁,应该是印刷错误了。我以后不能“尽信书”了

网友B(2022-11-12):
翻译错误,英文版是C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译错误,英文版是COUT

好的,谢谢。看来得准备中英版一起配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