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2-10-10):
run 到这里就不动了,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楼主:
我仿真的是振荡器后加一个电荷泵的电路,怎么会不收敛呢?

网友A:
在option>algorithm的cmin加一个小电容1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algorithm的cmin加一个小电容1fF

还是不行

网友:
电源电压用pwl从0升到工作电压

网友:
电路里面是不是有大电容, 多设置一些电容的initial condition

网友:
可能是瞬态仿真软件解算的时间很长,应该保持耐心和观望,看看最后是进入瞬态仿真还是报error,如果报了error再分析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