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smc后仿pex报错

楼主(2022-10-10):
最近在用gsmc180的工艺进行calibre后仿 已有的calibre文件夹有四个:ant drc lvs xrc,各文件夹下所包含文件如下图所示,DRC和LVS均能跑成功,但是pex不知道具体的文件选择,自己进行排列组合了一下均报错,所以想请教一下使用过该工艺进行后仿的大佬跑通pex所选择的文件
ant文件夹:

drc文件夹:
lvs文件夹:
xrc文件夹:
使用lvs当作rule file文件跑之后报下面的错误,使用xrc文件夹的文件当作rule file文件则直接报错:

网友A:
找关键字 include .R .C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关键字 include .R .C 之类的

只有LVS文件里面有included关键字  xrc文件夹下的文件都搜索不到 就很奇怪 会不会少include的文件?

网友:
LVS 文件有OPTION  设置好了 就可以 用来PEX

网友:
是不是没有在LVS的cal.cmd文件里把xrc里那几个.pex的文件夹include进去

网友B:
一般LVS内的才是rule file,xrc下的那几个写着MAX MIN TYP的是.R.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LVS内的才是rule file,xrc下的那几个写着MAX MIN TYP的是.R.C文件。

感谢回复。MAX MIN TYP应该其中一个添加进去就可以 我在PEX的时候在 pex option添加进去其中一个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LVS内的才是rule file,xrc下的那几个写着MAX MIN TYP的是.R.C文件。

添加pex下的TYP.pex文件之后 报下面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pex下的TYP.pex文件之后 报下面的错误:

看看readme文件里写了什么,找一下xrc文件夹里有没有PDF文档说明,我用过的几款工艺,rule file里有许多东西需要修改,你这个报错我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