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该电路 电荷泵工作原理

楼主(2022-10-10):
请各位帮我讲解一下该电路是如何将电压泵上去的

网友A:
想问一下导线怎么高亮和变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导线怎么高亮和变粗的?

如果是在仿真是,选择要输出波形的线的话,点了之后就会高亮。如果平时在电路中,就按键盘上的9键,然后点需要高亮的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在仿真是,选择要输出波形的线的话,点了之后就会高亮。如果平时在电路中,就按键盘上的9键,然后 ...

按9那个我知道,但我的cadence默认就是给那条相连的线加上一条变色的虚线,想问一下你这个图里变成明亮的实线是怎么设置的,感觉做ppt的时候好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