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库中同名module的引用问题

楼主(2022-10-10):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同名module的冲突问题?
假设我这里有两个sv文件lib100.sv和lib500.sv,lib100中有两个模块i100和a1,lib500中有两个模块i500和a1。i100和i500模块内部都实例化了a1
由于是其他公司提供的ip,所以a1的名字不能更改,目前我需要i100实例化的是lib100.sv中的a1,i500实例化的是lib500.sv中的a1,但是我发现只有一个文件中的a1会被例化。
如果两个a1的内容相同就无所谓了,但是两个a1内容并不相同,想问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如何应对?如何才能让两个文件中的a1都被引用?

网友A:
先编译其中一部分,生成电路,然后电路替换代码,可行么?

网友B:
filelist必须同时加两个文件么,如非必须,选择性的加入一个文件即可。
如果是必须的,那么文件里面用`ifdef `define `endif的字段来做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elist必须同时加两个文件么,如非必须,选择性的加入一个文件即可。
如果是必须的,那么文件里面用`ifde ...

但是两个文件是同时需要的,如果两个a1完全相同就没问题了,关键是端口都不一样。而且是个ip,还不能修改内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编译其中一部分,生成电路,然后电路替换代码,可行么?

这个如何实现啊

网友C:
你是在仿真中,还是综合中遇到的问题?
如果是在仿真中遇到的问题,QuestaSim/ModelSim是有解决办法的;摘抄如下:

各类不同工具的解决方法肯定都不一样。但类似的问题应该是都有考虑的,需要认真研究工具的说明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实现啊

不同编译器肯定方式不一样,这种方法我之前看到前同事用vivado实现过。我自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仿真中,还是综合中遇到的问题?
如果是在仿真中遇到的问题,QuestaSim/ModelSim是有解决办法的;摘 ...

谢谢你的回答,是综合中用到的ip

网友D(2022-11-09):
可以先将其各自综合为网表,再用不同的名字标记到整个工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将其各自综合为网表,再用不同的名字标记到整个工程中。

谢谢回复,不过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和IP供应商反映的,现在已经修改成两个不一样的名字了,也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勇于质疑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