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infet

楼主(2022-10-10):
大哥们,想问一下finfet管子的TAP和保护环上为什么一定要有POLY

网友:
不懂,关注一下

网友A:
因为立体的啊,ACTIVE不是平面的,要压住,后面形成N/P接触的形貌都不一样的。

网友:
finfet中OD其实并不是连续的,layout工具为了视觉上方便一点,是会把OD看成连续的,其实看一下3D图,你就明白为什么要加gate了,不加gate,OD风一刮不就倒了嘛

网友:
立体结构

网友:
有的特殊器件比如nwell电阻上没有poly,只有diff,这样是怎么固定的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DENISTY 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立体的啊,ACTIVE不是平面的,要压住,后面形成N/P接触的形貌都不一样的。 ...

Hi,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