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需要跑工艺角和VT吗

楼主(2022-10-10):
如题,后仿提取寄生后,需要在不同工艺角下再验证高低VDD和温度的影响吗

网友:
必须的啊

网友A:
流片前 多跑跑 没坏处

网友B: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的验证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片前 多跑跑 没坏处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