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 drop

楼主(2022-10-10):
请教一下前辈,为什么电源布线少(密度小)的地方容易出现IR drop?

网友A:
布线少就是寄生R大,看这块电路的I,就会IR drop;其实每根线都有的IR,大与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少就是寄生R大,看这块电路的I,就会IR drop;其实每根线都有的IR,大与小的问题 ...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