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求函数实现鼠标按钮控制函数,类似于M移动时可以通过鼠标中间变换方向。

楼主(2022-10-11):
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搜索也没找到关键词,望大佬指点指点。顺便问一下可以显示即将生产的图形的图像的函数类似于C(copy)复制一根线时鼠标上有线的图像,确认后生成线。

网友A:
设置快捷键触发你写的函数,格式和设置快捷键格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快捷键触发你写的函数,格式和设置快捷键格式一样

好的,谢谢,我想在我写的脚本运行中通过鼠标控制他做出不同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