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源端和衬底环能否连在一起?

楼主(2022-10-11):
NMOS和PMOS外面都包了一圈保护环,如果他们各自的源端都是接地或电源,那是否可以直接跟N或P衬底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会引入什么问题?

网友:
PMOS跟NMOS器件常规都是4端器件,分别是G/D/S/B四端,Bulk端一般调用后的器件是自带的,但是在设计中往往会把自带的BULK取消掉(路径:选中MOS然后按Q-Parameter)把包围在一边or四边的保护环当作衬底。就是你说的连在一起,通过金属连接在一起。不会引入什么问题,但是要注意的是NMOS管的保护环是Pring(P+注入),PMOS管的保护环是Nring(N+注入)。对于噪声影响越敏感的MOS越需要通过保护环来隔离噪声。

网友:
你这号是借的吗?

网友:
可以,通过金属连一起。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