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nm RF工艺管子提参后静态电流异常

楼主(2022-10-11):
仿真的是一个差分共源放大器,管子尺寸如下:
前仿的漏极静态电流为20.3mA

绘制MOS管的版图,提参后漏极静态电流就变为120mA。
我还绘制了一个总栅宽差不多,减少finger的版图,前后仿的静态电流差距就没有这么大
前仿的漏极静态电流为18.8mA
提参后单个MOS管的漏极静态电流为15.3mA,正常。
想问下为什么finger数增加,会导致电流异常

网友A:
博主,请问你对这个工艺熟悉吗,可以交流一下吗,目前我和你现在的工作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主,请问你对这个工艺熟悉吗,可以交流一下吗,目前我和你现在的工作接近 ...

我也才开始接触这个工艺,现在一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才开始接触这个工艺,现在一堆问题

那博主请问下,你这个PA在设计loadpull时该怎么仿啊,变压器该怎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博主请问下,你这个PA在设计loadpull时该怎么仿啊,变压器该怎么设计呢
...

LoadPull看链接里PA的那个文档:https://blog.eetop.cn/blog-456909-6945875.html变压器我是EM仿真硬调的,听说有变压器的设计软件,但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LoadPull看链接里PA的那个文档:https://blog.eetop.cn/blog-456909-6945875.html变压器我是EM仿真硬调的 ...

博主,我也试着提参后,发现如下错误,提参前后电流变化6mA左右,这感觉是正常大小。
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