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C片内LNA和Mixer之间的指标分配与匹配求助!!!

楼主(2022-10-11):
在设计RFIC的Receiver时,Receiver的整个链路的power Gain是按照50欧姆系统提的要求那么链路预算后分配给LNA与Mixer的增益是Voltage Conversion Gain 还是 power Conversion Gain?
LNA与Mixer需要做片内匹配吗?
Mixer仿真的时候RF端口与IF端口的阻抗设置为多少?

网友:
帮顶,另外片内匹配是不需要的吧

楼主:
如果内匹配不需要,那么模块单独仿真的时候,负载port的阻抗如何设置?
级联后,LNA和mixer的端口直接级联,级联后的Voltage  Gain肯定会有变化,这个如何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