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X6.0和谐配置及方法

楼主(2022-10-11):
感谢大神帮忙

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下么

FEATURE EMX_Solv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6D948DFC62A9410E0FD9 VENDOR_STRING=UHD:P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C45 FB87 22E6 2E90 EE5E \
        65C3 C311 7758 2590 DCE8 08FB 3938 400A B0E1 8E35 0987 0186 \
        FC3D E67C CF20 AEE7 A814 4496 E65A E08A 3820 7227 72D1 DD83 \
        030B" V7.1_LK=BD14ADAC20C04676126D
FEATURE EMX_ModelGen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5D54CDCC1938A3EB780E VENDOR_STRING=UHD:P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13E 3D55 D6BE EB22 0521 \
        28D1 D33E 79A3 5078 D985 AC2A 53AA 3684 1781 3B42 1221 D0ED \
        5508 2D92 5EED 11E9 9AE5 A6DF 38F1 6170 A6F8 42DF A999 7BF2 \
        A388" V7.1_LK=5DA45D2CADDF96E49181

你试试呢

网友A:
我当时花钱买的,你要平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花钱买的,你要平摊一下吗

哈哈。合理范围内可以接受

网友A:
当时在这上面花了1200买的,我已经出过一个人了,当时是500出的他,现在300给你,你看要不要。再出上2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pubkey_verify patch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在这上面花了1200买的,我已经出过一个人了,当时是500出的他,现在300给你,你看要不要。再出上2个 ...

不知道你花钱的pj方法和论坛上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可以大体说说吗?

网友A:
我没在这上面找到合适的,是在emx哪个帖子下有个QQ加的,那个人给的就是带liscense破解的emx,顺便给我安装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在这上面找到合适的,是在emx哪个帖子下有个QQ加的,那个人给的就是带liscense破解的emx,顺便给我安装 ...

你这钱花得,哎

网友A:
论坛里的能用吗,当时没找到合适的。买都买了,现在只能平摊成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的能用吗,当时没找到合适的。买都买了,现在只能平摊成本了。

论坛里的5.6 5.7 6.0 都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的5.6 5.7 6.0 都可以用啊

网友:
哦哦,那就好,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license啊

pubkey_verify后缺什么lic就自己添加什么,我用着没问题啊

楼主:
VENDOR intsftd
USE_SERVER
FEATURE EMX_Solv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0
帮忙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VENDOR intsftd
USE_SERVER
FEATURE EMX_Solve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

我还加了EMX_ModelG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加了EMX_ModelGen

奔溃了,我用1patch和pubkey_verify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奔溃了,我用1patch和pubkey_verify都不行

两个都可以,如果用1patch要用ec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可以,如果用1patch要用ecc模式

ecc也试了,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可以,如果用1patch要用ecc模式

网友B:
那就肯定是你的lic问题了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肯定是你的lic问题了撒

可以分享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肯定是你的lic问题了撒

或者额外也行

楼主:
你的环境怎么设置的
######EMX6.0
export EMX_HOME=$Cadence_Dir/opt/cadence/EMX
export PATH=$EMX_HOME/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PATH=$EMX_HOME/binPATH
export LM_LIC_FILE=/opt/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环境怎么设置的
######EMX6.0
export EMX_HOME=$Cadence_Dir/opt/cadence/EMX

你这折腾还不如用论坛里的5.7版本,不需要配lic你用lmgrd把lic启起来,应该就能解决。我用的csh,你自己转成bash。

setenv CDS_LIC_FILE 5280@hostname
setenv MESA_GL_VERSION_OVERRIDE 3.3
setenv EMX_HOME ${CADHOME}/EMX6
setenv EMX_interface ${EMX_HOME}/virtuoso_ui/emxinterface
set path = ( ${EMX_HOME}/bin ${EMX_HOME}/ParaView-5.7.0-MPI-Linux-Python3.7-64bit/bin $path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折腾还不如用论坛里的5.7版本,不需要配lic你用lmgrd把lic启起来,应该就能解决。我用的csh,你自己转 ...

折腾了几天,终于搞定了,感谢

网友(2024-05-04):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几天,终于搞定了,感谢

怎么搞定的呢?方便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