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dc温度扫描问题

楼主(2022-10-11):
师兄们,如图我的温度扫描结果(-40到85),无法调成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并且最高点偏左(没有在室温27),这有啥建议吗?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调抛物线???为了温漂更大吗???我们一直的采用各种补偿就是为了这条线更平滑,温漂更小。你倒是希望来个大抛物线。

网友:
温漂小就可以了呀,没必要在27度,再说了换个corner就肯定会偏离你现在的

网友:
工作点 有问题,运放的两个输入端 都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