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信号频谱坐标系与噪声谱的坐标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11):
如题,请问信号频谱坐标系与噪声谱的坐标系有什么区别?感谢!

网友A:
纵坐标有差别,信号频谱纵坐标代表幅度(unit:V),噪声谱纵坐标代表功率(unit: 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纵坐标有差别,信号频谱纵坐标代表幅度(unit:V),噪声谱纵坐标代表功率(unit: V^2). ...

你好活跃,感谢您的答复,我结合您的答案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