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结构的电流镜好在哪

楼主(2022-10-11):
如图的电流镜,其架构的优劣是什么,R能不能用MOS替代
lz还是没什么设计经验的学生,作业不会做

网友:
rb:dV=Iref*Rb,设计成dV=~vth,第一个mos,Vsg>Vsd(dV=Vsd(靠近rb那个mos))第二个mos既靠近rb的那个Vsg-Vsd=dV,上面的两个mos但是都在triode的边缘,仍然是sat,Vmax多了一个Vth,其他的看不懂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
应该是Vmax=VDD-2VSG+2Vth,有错的话多多指教

网友:
低压差的电流镜,电压裕度大

网友:
电压裕度比传统的高,原本的最高电压为VDD-VGS-VON,现在是VDD-2VON

网友:
电压裕度比较好 而且是自偏置的 不需要额外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