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nm电容mom版图求助

楼主(2022-10-11):
新人第一次用mom电容,由于用的个数比较多,导致无从下手,如下图所示,电容后面接的是差分信号,希望各位大佬给予指导

网友:
先把左边和右边的电容能共用的共用起来,然后根据版图floorplan去调电容的形状,几行几列,然后正极负极分别接出去,看电路如果两路要做匹配的话,连线也要一致,线做个group,克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为啥要设置成这么多个而不用一个整体的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设置成这么多个而不用一个整体的大的

他应该是要做SAR ADC的CDAC,因此所用的电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