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后仿真优化瓶颈

楼主(2022-10-11):
咨询一下,在模块的后仿真中,应该如何去优化debug?

后抽取参数C+CC可以定位到基本的模块或者某一块走线,但是从版图角度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

如果从抽取的寄生参数文件中能看到明确的C+CC参数,但这些参数的差异基本都在fF量级,如果对系统有很大影响,也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调整;

想请教下后仿真应该如何进行优化,目前前后仿差异有1bit有效位数;

网友:
同样的问题,顶一下

网友:
一般先定位 哪几根线的寄生 是大头,有经验的话 总是会有重点怀疑的走线,找到这几根走线的寄生电容,手工改小后仿真对比;
若还是不能定位,一个笨办法是大片 大片 地删掉寄生电容,逐步缩小范围,定位到大头的几个寄生。

网友A:
定位到后, 5fF以下的也有显著影响的话,建议电路要优化了,功耗 电流 母电容等加强下。

10fF以上的 版图有机会优化掉的。

另外,寄生的电容的匹配性 也要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到后, 5fF以下的也有显著影响的话,建议电路要优化了,功耗 电流 母电容等加强下。

10fF以上的 版图 ...

你好,咨询下10fF以上的版图要怎样优化的?加大他们之间的距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咨询下10fF以上的版图要怎样优化的?加大他们之间的距离?

没错,上下左右 都没有走线最好了;以及自己走线 短 且 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上下左右 都没有走线最好了;以及自己走线 短 且 细。

好的。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