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温保护电路的仿真验证

楼主(2022-10-12):
最近在研究过温保护电路,有个问题一直没想通,对于要超过165℃才工作的过温保护电路,model只能支持-40~150℃,一般仿真验证阶段怎么来设计保证呢?超过model支持的150℃,仿真应该是没有意义了吧?还是说一定要选用能够支持到接近200℃的PDK?有懂的大神能指点一下嘛,谢谢。

网友:
可以仿真,国内工艺不敢写那么宽的范围

网友A:
把温度检测点对应的检测电压调低,看其是否在较低温度点能翻转,再看温度检测的机制,如果很线性,仿真个两个温度低的点,外沿插值到你的预期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温度检测点对应的检测电压调低,看其是否在较低温度点能翻转,再看温度检测的机制,如果很线性,仿真个两 ...

感谢您的回复!我理解的您的方法是:假设把过温保护的温度点调到100℃,仿真验证电路超过100℃时,过温保护电路是否正常工作。然后再把温度点调到120℃,同样进行验证。如果温度的变化相对线性,那么把温度点调到165℃时,也就认为过温保护电路是能够正常工作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那么对于125℃以上的电路实际表现,是没办法直接仿真得到的,就担心有些参数的温度系数并不是以为的线性变化的。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理解的您的方法是:假设把过温保护的温度点调到100℃,仿真验证电路超过100℃时,过温保 ...

可以这么理解,一般对温度的采样都是通过三极管的PN结(eb结)实现,只要不烧毁击穿,线性还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