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蒙特卡洛仿真失败

楼主(2022-10-12):
如图,和几天前一样的电路图和公式,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

网友:
你给电源电压上电延迟一些  试试

网友:
1)是不是设置了在远程主机上运行仿真的Job,那么远程主机是否会响应你的远程指令?这个需要查一下
2)是不是用负载均衡系统在控制作业提交的策略,如果是,要检查一下策略设置的内容是不是阻挡了多个并行作业的提交
3)如果是本地运行,看下软件装载路径是不是有问题。软件缺省的设置对于多核多处理器的系统,应该可以瞬间出现很多个并行运行的Jobs.

还有就是系统设置不合适的可能性,因为在非GUI模式下,Cadenec看不到一些系统的字体,也会拒绝运行,所以如果你是系统管理员。用 yum install安装一下:

xorg-x11-fonts-misc
xorg-x11-fonts-100dpi
xorg-x11-fonts-ISO8859-1-100dpi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
这几个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