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好,ADE_XL跑一个可以,一旦跑两个就会有如下错误,有大佬遇到过吗

楼主(2022-10-12):
(图片)

楼主:
解决问题了,是字体有问题,我把全部卸载之后重新安装解决了

网友A:
重新开一个终端打开61 再跑ADE 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一个终端打开61 再跑ADE XL

这个已经试了,不行的

网友:
jobsetup选local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试了,不行的

不可能不行,除非你打开新终端后还是对同一个电路图仿真,你需要复制一份电路在新的电路原理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不行,除非你打开新终端后还是对同一个电路图仿真,你需要复制一份电路在新的电路原理图中。
...

这说的就很清楚

网友B:
是系统设置不合适的原因,因为在非GUI模式下,Cadenec看不到一些系统的字体,也会拒绝运行,所以如果你是系统管理员。用 yum install安装一下:
xorg-x11-fonts-misc
xorg-x11-fonts-100dpi
xorg-x11-fonts-ISO8859-1-100dpi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
这几个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系统设置不合适的原因,因为在非GUI模式下,Cadenec看不到一些系统的字体,也会拒绝运行,所以如果你是系 ...

就是这个解决方案了

网友:
Nice to let everybody know.